二修Y470, 偶遇中国好同行!

楼主(2015-12-06):
        今天接一Y470无待机,真的是一点待机都没有!机器仁宝代工应该好搞,满心欢喜拆来一看同行太不爱干净了!焊油的到处都是,焊完也不洗洗。。。
        充电芯片,EC,南桥,电池放电管,充电管,全被干过。瞬间没有修下去的心情了,考虑到板子成本太高又是淡季,还是搞一搞吧。先把已经烧糊的充电芯片拆下,打下整板阻值只有3V短路,回想被干过的南桥心凉一半了。
             开始烧鸡大法,EC烫?拆!   网卡烫?拆!  声卡也烫?继续拆!拆完心想别尼玛短了再短该南桥了,打下阻值130起来了。开始补件吧,找了一番手上只有EC跟充电芯片,补起待机还是一点也没有,瞅一眼好吧上家把保隔小电感拆了。。装起待机0.02,3 5V有了,按开关不触发。。。继续搞!
      查条件吧!EC的BIOS被焊过,波波开起4个脚波形都很完美,测EC供电有,再测LID_SW#只有0V,明显不对呀!查到U37产生看图 只有3只脚很简单的芯片有供电就有输出,量供电有没有输出,直接飞起! 再插电待机0.03按开关触发眼瞅电流跑的样子已经亮了
本想此机是个骨头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没想到战斗结束这么快。奉上战利品 声卡跟网卡型号比较新需要订货看来要等几天了!
     最后感慨今天碰到了中国好同行!没有下狠手给做故障,才修的这么顺利!
   最后奉上此机图纸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此板还有个小插曲,因为同行把电池放电管换成N沟道管子电池被损坏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好了各位看官动动小手加点分吧,加分不减自己分啊!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A:
为什么主板上这么多汉油  明明被烧了 还短路

网友B:
好同行这句话说得好心酸

网友:
估计这位仁兄也知道坏了太多东西,就觉得没必要再做故障了

网友:
没想到遇到高手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加分,加分

网友:
要真心感谢上家没有把南桥搞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主板上这么多汉油  明明被烧了 还短路

就是被烧了才短路的呀

网友:
厉害厉害,技术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谢谢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同行这句话说得好心酸

只因为遇到做手脚板子时好心塞

网友:
过奖了,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D:
请问电池能修么,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就表再谦虚啦,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池能修么, 是不是保护了?

不是保护了,电池检测信号波行正常,电池电压5V插上电池充电灯没反应,手上有联想电池装上是可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