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电流0.9A不动然后几秒掉电,刷BIOS解决

楼主(2015-12-06):
附BIOS,图纸

VAUS5_LA9001P-0531_Final LENOVO S405.pdf

LENOVO S405 VAUS5_LA-9001P PCH BIOS OK.rar

网友A:
这样的帖子是发来上赚点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帖子是发来上赚点分吧

有BIOS,有图纸,有故障解决方法怎么能说赚分呢,
关键是你要去发,且别人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BIOS,有图纸,有故障解决方法怎么能说赚分呢,
关键是你要去发,且别人又需要,

仁兄说的很正确 本人正好需要BIOS   就需要楼主这样的人才  道声感谢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包好?

网友:
收藏收藏 有备无患

网友:
遇见台 开机屏幕亮了2秒就掉电的  可以再次触发点亮  试试看你的BIOS

网友:
我的也是不读内存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我额度不会掉电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