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今天查看的可调电源使用方法及作用的归类

楼主(2015-12-06):
首先将电源线接上,按下①打开开关,LED会亮起,②这面显示的是电流的数值,范围一般在0A-5A ;③这面显示的是电压的数值,范围一般在0V-30V。
④这面有3个接口:一个红色接口、一个绿色接口和一个黑色接口。我们经常只使用红色接口和黑色接口,红色接“+”极,黑色接“—”极。当线路接好之后,你可以通过③下边的调节按钮将电压调到你需要的电压值,同时你还能够通过调节②下边的按钮来控制电流的大小。可调稳压直流电源的使用方法几乎就是上面这些了。

一、正常情况下:
1、待机电流0.02A----0.03A;(即:20-30毫安) 2、按开机电流有三到四次跳变,然后亮机; 二、不正常情况下: (一)、待机状态:
1、插电大电流,为主供电短路和隔离保护电路短路;
2、0.00A----0.01A,无待机电流。考虑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3V、5V芯片)短路;
3、0.06A----0.12A,待机偏高,主板有轻微短路(电容漏电、待机芯片损坏)。 4、0.03A----0.09A---0.03A,待机不稳定,电容漏电(裂纹); (二)、待机正常,触发后常见的故障:
1、触发无反映,考虑开机电路(如EC、南桥、开关、晶振、RTC、VCC等)

2、触发大电流,可调电源自动保护。为CPU供电短路、损坏;
3、触发到0.35A,上电不完成。上电时序的电压未完成产生;
4、触发到0.6A停下,CPU电压没产生(主供电、方波、时钟、复位); 5、触发到0.8A停止,没跑CPU(检测内存条、再更换CPU试机); 6、触发只跳变一次到二次,初步认定已经码,主要考虑内存,排除了内存,直接考虑显卡(集成显卡考虑北桥);
7、触发三到四次不亮屏,外接显示器检测,不亮为显卡故障。可亮为屏供电、屏线、屏保险;
8、触发后,0.02A--0.046A------1.13A--1.23A等直线上升、没有跳变。为CPU空跑电流,没有工作,没有跑码;CPU没工作;CPU屏线;北桥与CPU的连接;CPU有问题;北桥不良和CPU不良;
9、触发到0.15A掉电,上电第一步就被终止保护。为供电芯片不良、后极负载短路;
10、触发到0.85A掉电,负载短路、不跑CPU引起、芯片虚焊引起.

网友:
精辟,给力,点赞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但是兄弟我得说下。单看电流并不能完全判断故障点。只是辅助判断吧

网友:
还有BIOS  你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