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 问题求助EW8

楼主(2015-12-06):
我的飞利浦190EW8,使用 过程中突然冒烟,打开后,高压板电容一个脚漏液烧坏,查了相关资料这个是通病,换这个电容后,不通电,直接换高压板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求救

网友A:
直接换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吧,很便宜的。

换电源板就可以吗

网友B:
直接换高压板当然是可以的了

网友:
说得太简单  无法帮助你啊

网友:
换高压板吧,漏液一般会烧坏其它元件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  可能还坏了其它东西  要排除后才能正常工作 你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  最好找正规点检测后修复 或者自己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修一修  前提是有点电路基础 例如二极管 三极管的好坏判断  电阻大小的识别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吧

网友:
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屏,开关键灯显示绿色,关闭开机键再打开显示正常,过几秒钟又黑屏,是不是屏灯管坏了啊

网友:
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屏,开关键灯显示绿色,关闭开机键再打开显示正常,过几秒钟又黑屏,是不是屏灯管坏了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屏,开关键灯显示绿色,关闭开机键再打开显示正常,过几秒钟又黑屏,是不是屏灯管坏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高压板当然是可以的了

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屏,开关键灯显示绿色,关闭开机键再打开显示正常,过几秒钟又黑屏,是不是屏灯管坏了啊

网友C:
你好  换了板子了,现在出现黑屏,但是灯显示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换了板子了,现在出现黑屏,但是灯显示绿色

应该灯管有问题。灯管问题会容易烧高压板

网友:
应该灯管有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可定能把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 ...

灯管也有可能,拆开看一下

网友:
你测过灯管有没问题吗。 一般是灯管故障导致高压板烧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已经换板,换板后显示正常,一天后又出现新的问题,电脑主机开机时屏显示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后黑 ...

接个外接灯管试下就知道了问题所在了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