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mos管!求大神指点代换!

楼主(2015-12-06):
如图 del机器的, 型号未知,
这种mos管怎么搞,找不到配件,求大神普及~!

网友A:
  4    3  1?       普通的就可以换

网友:
什么地方用的 参照其他MOS管 改吧

网友B:
我换过    加我Q我给你改好后的图896657136

网友:
这个 见过的  很多吧

网友:
上下管在一起的复合管吧  这种三星上用得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所说,三星机器上用得多,复位管,上下管整合在一起的,

网友:
找两个普通的管子。 搭起来。脚位别搞错了就好。不好搭的飞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3  1?       普通的就可以换

你在扯淡啊,这管子是复合管啊,2个封装在一起的,你去用普通代换试试,烧一大片的。。。。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换,中间的锡点和另一边一起的吧

网友:
想起来的了,三星常用复合管,这种可以买点备份,改起来太难看了

网友:
这是复合管吧

网友:
复合管看下图纸是P还是N用两个带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复合管,上淘宝找下,买几个就是

网友:
看图改就好了  我都是 买了这个管子直接换的 没改过

网友:
复合管子。。看见过。。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3  1?       普通的就可以换

这是复合MOS 管  上下管封装一起了

网友:
复合管找到连个G 级 还是可以分别用两个MOS 管改的

网友:
这种在新型的机器上多数都是这样的管子 比如G480 纬创代工的 B490 B480 B590 全是这样的管子,上下管子合一的

网友:
这是上下管在一起的,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改,如果不嫌麻烦

网友:
这个还第一次见 高手说说怎么改

网友C:
三星 35V待机那就有 实在没 可以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    加我Q我给你改好后的图896657136

大神,怎么改,爆图参考下~

网友:
我修过一次,CPU集显供电的管子,19V直接进去了  机器修开机了,集显驱动装不上。板载CPU最后换的主板。  这个管子我是从新点的主板找到的一个,型号不一样 倒是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怎么改,爆图参考下~

网友:
这是几个管子合成的,应该可以改上去,就是太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 35V待机那就有 实在没 可以改

黑暗君主,3V根5V  出来3V 5V只有2.56了 这个51125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什么情况。。。

网友:
二合一的管子现在某些DELL 联想 新本基本都这样的

网友D:
果然跟我修的主板是一个,不知你的asp5112a 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跟我修的主板是一个,不知你的asp5112a 坏了没

坏了

网友:
看了回复才知道是复合管         但是疑问就是有两个G?  两个D级?两个S级?

网友:
还是在X宝买几个换吧  改的不好看

网友:
复合MOS 管,1脚和8脚是G极。

网友:
这个淘宝上有卖的 买点吧 以后还会遇到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