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570显卡放置一些日子再用花屏

楼主(2015-12-06):
显卡本来是好的,放在那里一些时间没用了,今天装上一看,花屏,求方向!!!如下图~~~

网友:
没啥说的,直接上BGA,干了再说!!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我认为先回焊显卡桥。

网友:
多半虚汗,正常

网友:
刚上了BGA无果~~~

网友:
是不是有个别显存虚焊了啊

网友:
该不会是氧化了吧

网友:
显卡显存上信号电阻对地值也要检查下。

网友:
显卡难修啊。。。不过可以练练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