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台惠普CQ40北桥焊盘鼓包两处,换了神奇的好了!

楼主(2015-12-06):
新手,一台惠普CQ40。客户拿来时,北桥以前被加焊过,也改了常转。本人重新加焊后,好了。只保一个月,
谁知,半月没过,又返修,又吹了下北桥,又亮了,又去加焊,谁知这次不行啦!北桥短路啦!只好又给客户报换北桥价,200大洋,同意啦!接着拆啦北桥,拆的时候,才220度到230度中间,桥就取下来啦!刚取下,就听到主板上啪啪两声响,底下还掉一六脚的原件。拖完锡后,北桥焊盘鼓包俩处,掉啦4,5个空点。同事都劝我没的救啦!要我放弃,我报着试试的心思,换个还是以前用过的,重新植的珠的北桥,换的时候也听到啪啪声啦!以为·没救啦!谁知奇迹般的亮啦!问题是客户换了北桥的,这是要保三个月的,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三个月呀!

网友:
不保险  很大的几率回来

网友:
如果你还是用原来的桥。估计不用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换了的话。不好说

网友:
你给她用新桥  再加上现在的天气  应该可以挺过去的

网友:
小桥受潮。温度曲线升的快了 会鼓的。。 没事的。。  之前看过深圳华强那边的,都是放烤箱里面烤烤。特别是夏天,南方天气比较潮湿。。

网友:
这是在走钢丝,全凭运气与技术无关.祝君好运!

网友:
200大洋保修三个月不划算

网友:
焊盘鼓包+掉点+砰砰响,幸运的一次维修。多练习掌握好BGA的习性。

网友:
估计爆得也只是表皮层

网友:
amd的,手上有两台都不想修,还是拆配件买划算

网友:
你放心,还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忠实回头客,好吃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