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显示到花瓶,都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06):
今天同行抱过来一台联想笔记本,说不显示,拔电池,接可调 电源,看样子是到显卡了,ATI独显
可能显卡空焊了,让客户留机修,客户走后拆机回焊显卡,250度,下来之后,加电断电,待机0.02加电0.4断电,有时0.2几断电,有时0.3几,难道把显卡焊短路了,用万用表打对地址显卡到CPU的耦合电容,正常电压也有,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有值,不应该短路啊,然后开始拿示波器的探针乱按戳,当点到显卡背面的一个电容时不断电了,插上VGA变成花屏就这样满屏花,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Y460显卡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个是ATI的显卡,和宏碁华硕的板子差不多,显卡估计也是007009的

网友:
你这什么还要下载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吧

网友:
显存加焊一遍,不行换显卡吧。

网友:
谢谢各位关心,断电是显卡空焊引起,用手压显卡就不断电可以显示,上BGA回焊一下效果不怎么么样,看来要重植显卡或者换了。花屏是显存旁的电阻492,R493,腐蚀所致,(轻微腐蚀,不仔细看不出来)图纸对不上,对比其他其他显存旁的电阻是2个5K的,装2个10K电阻不在花屏。这两个电阻位置在散热和风扇对接的位置下面,图片太大要怎样上传,手机拍出来的都有2M多,怎么上传不了,指点一下扩展名怎么改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啊

网友:
Y460,没啥想说的,看了都是闹心,楼主运气挺好,显卡干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刚看到一个Y460的案例 是后面腐蚀断线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但是这机子的显存好像也可能有问题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太容易坏了,ATI的我都是直接换,做好的比较少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显存供电不正常的也有。

网友:
估计显卡焊出问题来了

网友:
估计也修好了吧,这种贴子一般少问为好。你什么都没做就带着问题来问

网友:
Y460显卡坏的多,花屏,装驱动黑屏

网友:
楼主很细心居然被你找到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加焊没多大效果   最好还是换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置可以用,鲁大师测试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