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楼主(2015-12-06):
一块华硕M4N68T-M LE V2触发闪灭,不能再次触发。拔掉电源得新插又是闪灭不能再次触发,测试开机排针电压只有2.2V,复位1.9V!请教下维修思路!还有拔掉12V供电依然闪灭
华硕

网友:
开机排针电压明显不正常,

网友:
io条件测一下吧,修到过,

网友:
我刚学的修主板,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