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硬解ID

楼主(2015-12-06):
ipad5硬解ID用2008的话,硬盘取下来的话,风枪温度多少合适
硬盘

网友A:
一般380就行了。。
踏风寻梅
这个稳定不是乱用的,是要看你风枪的风嘴大小的。直接380 cpu有可能爆锡珠了。
详情

网友:
快克2008的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380就行了。。
这个稳定不是乱用的,是要看你风枪的风嘴大小的。直接380 cpu有可能爆锡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