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 VER 2.0无内存供电修复

楼主(2015-12-06):
1、先上一下全图:V星7714 G41-S26

2、故障:无供电

3、维修步骤:(1)目测有无明显故障:无
                       (2)上电,反时序供电测量:无CPU、无总线、无桥、无内存
                       (3)故障点放在内存部分:找到内存供电芯片FP6321。查1脚和5脚条件满足。无输出,怀疑这个芯片坏了
                       (4)代换成功:找不到原芯片,用个RT8105代换了。上电,亮机。

网友A:
楼主测量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忽略了7脚开启信号工作电压。

网友:
顶一个 还是以前的板子好修一点

网友B:
内存供电最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内存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忽略了7脚开启信号工作电压。

嘻嘻,不好意思,打漏了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最好修了。。

嘻 嘻,俺是新手嘛,对你们大师级人物,那可是不值一提咯。赞您一个

网友:
第七脚 EN    OCSET

网友:
按着时序来就很好修 内存先出的  后来才有桥总线什么的

网友C:
这种8脚芯片一般我测1、5、7都有电压就直接换芯片,一般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8脚芯片一般我测1、5、7都有电压就直接换芯片,一般都能好。

嗯嗯,这也是技巧。在没有找到芯片资料的情况下,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代换,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吗

网友:
一步到位啊

网友:
我感觉Cpu供电难修

网友:
按时序修就是正解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1.5脚供电,7脚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芯片1.5脚供电,7脚开启

7脚也可以定义为过流保护设定引脚。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内存下管G极只有0.26V,芯片5、7脚电压正常,换了内存芯片也不行,不知是不是自举不行,求解

网友:
是下管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