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不停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06):
   接一台二修的联想E431,不停掉电重启,拆机才发现,两个BIOS芯片,一个4M,一个8M都被上家拆掉了
。现在要如何解决呢?直接刷的话不知道能行不?手上没有8M的BIOS,已经发货了,等到了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A:
掉电直接刷BIOS,有用吗,小小白请教了

网友B:
掉电刷BIOS可能不得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掉电直接刷BIOS,有用吗,小小白请教了

我这个机器应该没别的问题,就是BIOS被上家拆掉引起的,现在没得原来的BIOS,新刷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二次开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刷BIOS可能不得行

不管行不行,BIOS被上家拆掉了,总的要刷了才能忘下修,就不知道没原装的BIOS会不会出显二次开机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机器麻烦,EC芯片也带程序

网友E:
你的bios回来了吗, 等待结果呢 ,楼主。

网友F:
还有别的故障这是上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麻烦,EC芯片也带程序

ec估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别的故障这是上家做的

先把BIOS搞好再说,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先刷个正常的bios 期待下文    4 M8M都是比较常见的bios芯片 多备几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掉电刷BIOS可能不得行

有些机器没有BIOS不跑码,自然循环掉电。可以去掉内存看是否还掉。

网友:
只要版本对头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H:
上家这么做原因难以猜测,或许是硬骨头呢!但BI0S又不得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些机器没有BIOS不跑码,自然循环掉电。可以去掉内存看是否还掉。

去掉内存一样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bios回来了吗, 等待结果呢 ,楼主。

还没,今天才发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家这么做原因难以猜测,或许是硬骨头呢!但BI0S又不得不装

是呀,测过了,出了CPU和集显电压意外,所有的电压都有,独显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机器应该没别的问题,就是BIOS被上家拆掉引起的,现在没得原来的BIOS,新刷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二次开 ...

刷改好的BIOS 就行了,现在开机慢,二次开机已经不是什么疑难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 BIOS要合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