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R笔记本BIOS,好机备份的

楼主(2015-12-06):
如题,好机备份:

网友:
建议在上传bios的时候尽可能的写清楚机器型号,版号,版本号,主板的简单配置等,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请问故障现象是:开机掉电不?

网友(2018-07-03):
楼主是飞天UI41R D3  吗?我手上的机器型号是飞天UI41R D3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