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苹果6拆一下主板就黑屏了。。。怎么回事!!求大神

楼主(2015-12-06):
接一个客户进水的苹果6,主板坏了,,,在确定下其他零件坏没,就把自己的苹果6的主板拆下来试他的其他零件,,接上他的都试机是正常的,在装回来就黑屏的,,但能进系统,能接电话,就是屏幕不亮。上的时候都是断电池操作的。。。郁闷死了,仔细放大镜检查了也没发现异常。。。那位大神能解释下是哪里没上好还是哪里烧坏了!!!

网友:
屏不亮  查屏方面的

网友:
更换背光IC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看你发的贴这不是维修主板的人,别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