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捡了个宝,秒杀

楼主(2015-12-06):
客户送来y450,开机掉电,报完价开拆,拆完眼前一亮一个电容炸裂,尖嘴钳伺候。真正秒杀
掉电

网友:
不是吧,笔记本还有电容炸裂了的,就是炸的,你去掉,不装一个上去也不行呀

网友:
你这干的利索,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高手。还能回忆当时是哪个电容炸裂的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挺害怕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 呵呵 我也是醉了 !少见啊 Y450的板子很垃圾哦 !

网友:
其实这机光拆装一次也要费不少的时间,不然就没有这个客户了.

网友:
连烙铁都不开 ……
还是换个正常的上去比较好 特别是一些关键位置的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捡钱啊 我最喜欢了

网友:
直接干掉不补一个不太合适吧?

网友:
看见过裂开的 那也得换个才稳定呀 你太着急了吧

网友:
笔记本里面的电容不是贴片、??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啊

网友:
能发个照片看看哪个电容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个

网友:
炸的还第一次听说 。

网友:
楼主也不说说是什么信号上面的电容,搞的太神秘了,小白看不懂呀

网友:
這個情形就是在店裏撿錢

网友:
很好奇是哪个电容裂开导致掉电的。不会是水贴吧。Y450有这病?

网友:
是短路吗?不是滤波电容你拆了不装不行吧

网友:
都不换一个上去 懒的一笔

网友:
有可能是VIN的电容,拆了也没有在的问题

网友:
想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说啦等于白说,我还一个屏幕暴烈呢

网友:
还是补个回去好

网友:
哪儿,哪儿,看不见

网友(2020-04-18):
应该换一个吧

网友:
送钱的生意哈 难得遇到一次

网友:
哈哈哈 这运气 买彩票不香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开机掉电很多都是供电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