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电流上0.8 不显 刷bios解决

楼主(2015-12-06):
   机器 型号:联想g485
          故障:开机 不显 电流 看似正常 有跳变

    开始以为是某桥的原因,可我不想做芯片。习惯从别的地方查起。此机是板载cpu,单桥(fch)   独立显卡,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4,这里有点不正常,先刷bios试试,在论坛搜得一BIOS 才2兆 ,这个读出来的是4兆,在论坛逛了一圈,有说这个机 的bios芯片有问题。看到这里,我也觉得有一点,因为在我把芯片拆下来发现下载的程序不对 我又把它装上去,试机 电流上到了1a以上,没接外接 内接,经验觉得这电流是显了,当我接上内屏时再来试,又只有0.8 0.9a 了  不显,这时我就用了另一个4兆bios芯片把刚读出来的程序 刷上。  ok   上电 亮机。   附上我备份好的bios程序    联想 g485 la-8681p

网友:
发此贴 全当是自己的维修笔记  ,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楼主是换的bios块刷的你读出原机的bios吗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换的bios块刷的你读出原机的bios吗

                             是的

网友:
此机   其实还没有完全修复,在交给客户 1个星期左右,又返修了。这次是要彻底的检查了 ,发现动了一下bios(拆下在装上)竟又可以了。以为可以  交给客户,没到两天 又返修。 最后解决方案是 做桥,OK   至此 再也没返了  此机完全修复

网友(2018-11-18):
可以用,已经上机了,完全可以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