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000DM001怪叫问题

楼主(2015-12-06):
正常使用关机,第二天就起动不了了,开机启动硬盘马达转动到匀速,硬盘开始寻道的时候,发出吱吱的声音,发两次声后就马达就保护停转了,是固件的问题还是磁头的问题呢。

网友:
有没有了解的人回复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原来有台电脑,放了一段时间,开机后就出现这情况,一通电很快就发出报警并不能识别硬盘,最后换了电源插头问题解决了,供电不良造成通电后报警并丢失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行就肯定是磁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