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50进水维修

楼主(2015-12-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比如南桥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0欧姆翘起一端烧鸡 南桥发烫这样能确定南桥坏吗

网友:
你要明确 正常的阻值是多少 也许10多就是正常的 你烧机自然没有意义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每个电压的标准阻值,10欧姆的话如果是1.05v的话,那阻值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