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 ms-7525 rev:1.0不显示

楼主(2015-12-06):
hp机器  板号:ms-7525 rev:1.0

故障现象:
加电不显,无复位。主板有明显烧坏。
故障解决:
检测无cpu供电,桥供电。桥供电管d极有1.8v,g极无电压,所以s也没有电压。追查g极的来源。是由v_1p25_core经常325运算放大器提供,
实测v_1p25_core没有产生,接着查v_1p25_core的来源。是由up6103s8这个ic产生,

实测ic条件,7脚vref无电压,7脚是由v_1p5_core提供,接着追它来源。是由v_2p5_mch经过358运算放大器提供,

实测v_2p5_mch没有产生,再追它的来源。是由up7707m5这个ic提供,

检测ic条件,第3脚en信号无电压,而en信号是由5vdrv1这个信号控制q48导通得来。实测5vdrv1没产生,继续追它,由up7501m8这个ic提供,

测量ic条件,发现第1脚无电压,而r326和r328另一端都有5v电压,怀疑是此ic故障拉低了。拆掉它,1脚恢复5v,由于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而它的目的主要是要产生5vdimm和vcc5,所以通过小小的改电路就是实现。将芯片拆掉后,短接焊盘2脚和7脚即可。搞完上电复位有了,但还是不跑码,这是因为3.3v电压烧断线了。

补根线就ok了,再次上电跑码了,但是要么跑54蜂鸣响两下,要么跑c5停了。经测试,原来是cpu的问题,更换cpu,圆满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感觉有用就来点分,哪怕是给个1分都行,你们就当我是论坛乞丐,施舍一点吧,感谢!加分者,修板必行,赌钱必赢,打人不犯法,开房不被抓。

ms-7527图纸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比较好修,估计跑线要得花上一些时间, up7501m8 型号8脚芯片推测是控制5V双路供电控制切换输出工作的。

网友:
这里建议不要短接焊盘2脚和7脚,否则会影响Q6和Q7在主板待机和开机触发状态正常轮流饱和导通和截止切换工作。

网友:
楼主的思路,刚开始把我看晕了,这是倒反着修啊!发现CPU无供电的时候就应该去先查内存供电了,不过倒反着修的思路也是有他的用武之地的,要灵活运用。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好贴,思路很清晰,信号也讲的很清楚,很适合新手看,可以说是一个小白教育贴,大赞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明确呀,看的真切。

网友:
很典型的上电时序电压方面的故障。

网友:
写帖子不容易啊  加分~

网友:
那只脚怎么烧成那样的,看起来线也挺粗的啊

网友:
那个五脚芯片为双重电压转换用,节能元件电路,应补上料。

网友:
没有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