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R4.2版本没有复位维修

楼主(2015-12-06):
一同行拿来3块一样的联想IH61M主板点不亮。 先打下阻值没有短路直接上电。风扇狂转不会掉电但点不亮。测内存。桥。PLL总线。CPU。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电压。查复位来源是由小6脚芯片产生(在CPU风扇插口旁边) 。测有电压进来没有输出。先加焊了下小六脚芯片发现有复位了小喇叭滴了2声。插上显示器没有显示(集成不亮)。联想也很多BIOS坏会造成集成显卡不亮。直接刷BIOS。这主板有2个BIOS 一个为2M另一个为4M。 刷4M的 U927这个就可以亮机了。 为确保芯片不良造成。在主板另一个地方有一样的小六脚芯片对换下。 其它2片也是一样问题直接对换。都是通病修起来很快。 总结:小六脚芯片造成没有复位。集成显卡不亮直接刷U927这个4MBIOS。BIOS就不上传了。要的说下。仅供新手参考。各位看官加点分吧现在分不好赚了。

网友A:
没有说明原因的由来  看点有点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原因的由来  看点有点少呀

问题由来这个不好讲吧!电子产品用久了,故障自然会有,元器件老化啊,空气湿度各方面都可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原因的由来  看点有点少呀

复位电压是通过这小六脚芯片转换而来。有电压进没有电压输出。故而判断这小六脚芯片问题。

网友B:
又是一好贴,不错,通病的帖子很值得去看,记住就好,下次直接往那里去查  哈哈!
下次如果能把维修的步骤在更加详细化就更好了,这样基础再差的人都能看懂了,例如无复位,你是去查哪个引脚等等之类的,来个超小白教育贴

网友:
又学一招集显不亮刷U927的4M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好贴,不错,通病的帖子很值得去看,记住就好,下次直接往那里去查  哈哈!
下次如果能把维修的步骤 ...

谢谢版主提示。下次尽量发详细点。

网友:
怎么查到那的,用图纸嘛

网友:
修的相当不错,技术过硬,想加分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
请问那个小六角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三个板子,故障一样,处理也一样,可以说是通病吧,,,,,

网友:
应该写明信号及不良料的丝印吧。:

网友:
能说下,小八脚是什么芯片么?在电路中的作用,我们想看的是原理,而不是那里坏

网友:
这里有两片这个主板  没有CPU供电  难修

网友:
xian现在台式机做芯片级维修的还多吗??二手台式机主板都不贵啊 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最喜欢这种帖子了,,,低手的模范贴,故障,结果清晰明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小六角摘下可以用么。。。。没PCI插槽,怎么测得复位。。

网友:
六脚芯片的输入端是进的南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