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U31SD维修

楼主(2015-12-06):
    今天商家带来一个华硕笔记本主板,不知什么型号,板号是U31SD。故障是:插上电有时能自动触发显示,显示后一切正常,关了再开也没问题。但拔了电源再插上就不触发了,待机电流有0.02A,这时检出没3.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RT8206A,测出5V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RT8206A的开启电压PIN14,27只有1V。先刷BIOS看,还是一样,浪费了我的10分下载分哦。再找了个RT8206A换也不行。晕哦,华硕这个板号又没图纸,IO又是IT8572E的也不好找。先到论坛上来看看,发现论坛上有这个问题的挺多的,说取掉BIOS芯片会出待机电压,我也试试呀,取掉BIOS芯片测待机电压并没有出来,看来跟论坛上的是不一样的。再测了IO的LID有3.3V正常和AC_IN_OC#为0V也是正常的。没头绪了,静下来想一想,有时插上电源就能够自动触发显示。是不是南桥虚焊呢,想到就做,上BGA加焊,板冷了取下来通电自动触发。拔了电源再插上,不自动触发了,待机电流也变成0.01A了。看来有戏,一测待机电压出来了,按开关能触发显示了。反复多次测试都正常,看来就是南桥虛焊引起的了。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
这款破机,就是南桥虚焊,早段时间弄的一台,我手上是第三次焊南桥了,

网友:
南桥问题,学习了

网友:
南桥虚汗 不知道能测出来吗 还是只能凭经验判断

网友:
三板斧有时非常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