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触发

楼主(2015-12-06):
华硕K5S3SV  rev3.0  故障为不触发  有3v5v  我们都知道华硕的好多通病   就是R145电阻坏    我是直接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  这个电阻的电压开机后又3.3v没有开机没有   上图

网友(点评):
有会员反馈 ;楼主所标电阻在图纸上元件号SL5803 实物板上没电阻是根导线

网友:
难道这也是通病,你说的R145是管什么的呢!!!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华硕这种双排阻一般不是10K么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我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连起来

网友(2020-09-27):
我这个机子没有这个电阻 留的有电阻位置 但是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