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5-12-06):
联想N480不能进系统,无论安装XP,WIN7 WIN8...都是不能进入系统,XP在滚动条那一直滚动,WIN8到转圈那,PE也不能进,但DOS下一切正常,刷过BIOS也无用,内存硬盘都试换过,。。。。各位大神有没遇过这样的问题,支个招啊,,,,先谢了!

网友:
还是围绕桥查靠点谱,这款我有遇到过显卡柱子断了导致的不显以及BIOS问题,不过这本子挡滚动条倒是没见过

网友:
纯净版清装吧,N480算是神机

网友:
原故障就是这样,还是搞过什么后出现的

网友:
我支持你换固态硬盘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下午遇到一台G480也是这样啊,是ec那边进水腐蚀了,弄过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