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L9S04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5-12-06):
如题,显示特别暗。拆开没看到电容鼓包,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换了一个高压板,换好后测试还是那么暗。无意中发现除了开关键其他几个按键都坏了;于是就把那几个按键都换掉换好后可以用了,就试着调节亮度和对比度,亮度和对比度都调好后就不会暗了正常了可是屏幕不能满屏。本想用菜单键把屏幕调成满屏谁知菜单键不能用,这时师父走过来对我说:“刷个程序。”于是赶紧找到这个程序刷上去,一刷就好了,屏幕变成满屏了,菜单键也可以用了,到此维修结束。                                 小弟语文水平差,请各位大神和维友们多多包涵!谢谢!!!                     我看到论坛里有很多维友们在找这个程序,那我就把这个程序分享出来:

长城L9S04程序(M56AL-1).zip

机芯:M56AL-1 版本号:20070919 令号:B-B391 Chk Sum:BC48

网友:
令号后面是Chk Sum:BC48

网友A:
可能还是按键有问题,如果按键好用,完全可以调整回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按键有问题,如果按键好用,完全可以调整回来吧

就是程序问题 刷程序好了  按键换的是新的

网友B:
程序坏到不能调满屏的,真的少见,这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坏到不能调满屏的,真的少见,这是第一次

程序坏了导致菜单键不能用,菜单键不能用就调不了满屏

网友:
楼主都说了按键都换新的了。 后来刷程序就好了  就明显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写的不好啊  我语文水平差

网友:
今天客户又拿来两台长城L9S04显示器来,故障是不通电。量了保险丝两端都有12V,三端稳压管的电压也正常。电压都有就是不通电!我就想:会不会又是程序的问题?于是就把昨天晚上那个程序刷进去,刷好后还是不通电!心想:电压都正常,程序也刷了还是不通电,会不会是开关键的问题?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找到一个好的按键换上去  通电 亮机   看来以后要记住喽:先简单!后复杂!  希望对新手维友们有所帮助! 少走弯路!  多赚钱!

网友:
这台显示器的按键以前有人换过(全部都换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坏了。这款按键怎么那么容易坏?(比较常见的那种4只脚的直插按键)  各位维友们,帮忙推荐几款耐用的按键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维友啦!!!

网友:
开关跟程序导致的

网友:
程序导致的

网友:
仔细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家看看10楼和11楼就知道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遇到过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学习了

技术不咋地啊  过奖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程序问题

你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长城L9S04显示器程序爱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