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370S维修

楼主(2015-12-06):
优派VX2370S故障为按开关屏幕亮,但不到3秒钟屛就熄灭,直接告诉大家不是高压灯条问题,刷BIOS好,付上好的bios

U4 PM25LD020.zip

网友:
屛熄灭后,会不会自动再亮,这样反复下去,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得看它有没有开启信号,不能说你这次刷MCU好了,下次还接着刷MCU就会好,背光问题是普遍现象

网友:
不会自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