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咨询待机偏大维修技巧

楼主(2015-12-06):
小白咨询待机偏大维修技巧
我是个小小白,在电脑城学徒3个月了,很多故障都不会修,每天基本都是在拆机子,由于没有什么技术,我只能看师兄吗怎么修。

今天见师兄修一个待机偏大的DELL技巧,待机是0.107,师兄修我只能旁边看着,后来换了个EC好了,我问师兄,他说是EC短路了,我问他短路是怎么测的,他说用万用表测,请问各位大神,测试什么叫可以找到EC是短路的呢?,阻值多少一般是正常、

网友:
你上面讲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手摸EC肯定会有温度,一般测试供电对地阻值,大部分机器阻值100欧姆以上算正常,具体阻值多测机器多记经验

网友:
我也是新手 学习维修全靠自学 ec短路会发烫 供电引脚电压会被ec拉低  万用表测的数值会低于图纸上标的值

网友:
没必要待那里了 想学技术就去二手电脑城 有师傅带 教的才可以

网友:
图纸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