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GTX560TI显卡,分享一下。

楼主(2015-12-06):
朋友的GTX560TI显卡,坏了送修回来说GPU问题,没得修了(我觉得应该是加焊过GPU还是修不好就断定GPU坏了,还收了我朋友80块不知道什么费用),现在朋友送我研究,这显卡的问题是:安装驱动进系统会黑屏死机,不装驱动正常,不花屏,GPU和显存的连接是正常的,分析可能是GPU或者显存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接上示波器查看GPU或者显存供电是否稳定,

GPU供电正常,但是显存的供电貌似有问题,当进入系统的时候,电压由1.36V瞬间下降到0.8V后立马跳回1.6V,这好像是供电电流不足导致的。

关闭原来的显存供电输出,外接大电流供电模块,调整电压到1.6V测试,发现能正常进系统,跑测试程序或者游戏也能正常运行,这可以断定是供电的问题导致的
了。

此供电的控制器是UP6101,百度查看资料

更换UP6101,加焊周围的元件后,测试没有改善,显然不是控制器的问题。

然后怀疑是4935N场效应管问题,找了些样品。

拆下散热器。

将场效应管拆下

装上新的场效应管,测试发现问题依然存在,测试电感量也是正确的,修到这里真是头痛,没可能就外接一个供电模块使用吧,太难看了,放上几天再想想。

研究电路的时候弄掉焊盘了,但是这个没什么关系,这个的作用是检测显卡外接供电没有接上的时候停止显存供电的,因为显存的供电是由PCI接口提供的。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这个供电是有两种电压控制的,1.36V和1.6V,原理比较简单,切换只是控制三极管的开关在控制器的FB反馈脚连接上电阻实现两种不同的电压,实现低功耗,现在出现问题是在电压的切换过程中导致的,找到控制的三极管,拆掉控制的电阻,在三极管的基极连接1K电阻到3.3V实现长期导通,不受原来线路的控制,测试可以进入系统了,但鲁大师压力测试30秒钟就会黑屏了,这显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COMP脚线路并联一个10K电阻,测试,发现压力测试黑屏的时间基本延长到1分钟左右。

在显存供电的一个空焊盘加上一个330U的钽电容,压力测试30分钟没见黑屏现象。

跑分测试正常,压力测试1小时正常,修好使用1个月暂时没有发现异常,不知能用多久,到最后修好跑了很多弯路,但是还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和完整的修复。

网友:
还会修显卡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A:
这80   怎么不先找你修

网友B:
为什么在COMP脚线路并联一个10K电阻呢,这个问题我不明白,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很好,小弟佩服,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80   怎么不先找你修

估计以前不亮,加焊GPU亮了

网友:
不错的,虽说我不懂,但是还是顶!d=====( ̄▽ ̄*)b一下的赞

网友:
这显卡修的    不能淡定了

网友:
楼主显卡也能修好啊

网友:
这需要多小的经验啊。。。厉害。。。确实遇到很多显卡装驱动后黑屏或者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以前不亮,加焊GPU亮了

不是的,本来也是安装驱动黑屏,朋友拿去加焊过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虽然没修好但也收了点费用,我也觉得奇怪,不是修不好不收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80   怎么不先找你修

他是急着用,所以要尽快修好,我不是经常有时间研究这东西,而且也不一定能修好,所以他还是先拿去修,后来不要了就丢我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在COMP脚线路并联一个10K电阻呢,这个问题我不明白,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在COMP脚串联电容的地方并联的电阻,有明显改善,其他电路不能改,FB脚电压增加到1.65V,也没有改善,真的想不到办法了,只有先这样改,我也不能解释清楚。

网友:
显卡都能修好·高手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很好显卡都能修好

网友:
学习显卡维修了

网友:
可能板成问题

网友:
这显卡技术看不懂一般我都是加焊GPU不行就换

网友:
为什么加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空焊盘原来就是加电容的吗?会会是缺件?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种显卡给我估计是不想修了

网友:
胆大心细牛逼!

网友:
显卡修的少  加焊下部行就要客户换了

网友:
显卡修的少,不容易了,学习了

网友:
这样插在主板上测不好测吧,貌似别人有更好的方法来测供电!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找别人修不好才找你,算什么来路朋友呢?
我这里有好多这样现象没有搞好,改天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高手,一般人搞不了。下次修显卡找你。

网友:
反馈补偿脚电阻不能乱加的,可以根据芯片数据手册里的工作原理图进行修正,测试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手头有块小影霸9800GT 开机没反应,风扇也不转,不知道是不是没供电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
这牛。。。光是测出电压问题。。思路也非一般人所及

网友:
显卡维修资料比较少,维修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