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台式电脑与笔记本启动快捷键

楼主(2015-12-06):
不同的电脑型号进入BIOS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大部电脑开机后按Del进入BIOS设置第一启动项的。
接下来将用一张图列出不同品牌各种主板进入BIOS按键。

网友:
发什么内容就写什么标题,如果都用好好学习这个标题来写帖子的话,会认为你是在灌水,你发帖的分还不够扣得,希望下次注意

网友A:
你是老师,嗯嗯,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师,嗯嗯,知道了

给你改了,下次记得注意

网友:
对新手  有点用

网友:
千万不能写一些灌水类的帖子,维护论坛秩序人人有责。

网友:
我怎么没见过HP台机是F12的?

网友B:
上次遇见一个组装的华硕机,客户淘宝买的,来装系统,常用的键都按了还是不行,结果一问他说按del键才行,这个机子del键坏了,搞了半天接个外接键盘一下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见一个组装的华硕机,客户淘宝买的,来装系统,常用的键都按了还是不行,结果一问他说按del键才行, ...

这个有点搞,一般不会想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