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进水

楼主(2015-12-07):
过程;接到机器一看进水直接拆,拆出来看还好没有进多少,经过一番洗刷刷后测量公共点及各个电感没有什么明显的短路,插电源上电电流0,01跳掉0,02指示灯也跟着亮起来,看这个故障EC应该工作了,看了一下时序 这时应该有SLP_S4和SLP_S3直接测了一下SLP_S4已经出来了 随即又测了一线内存供电没有?搜索到内存供电芯片查实查条件 供电12脚5v又,主供电开启16脚没有?查来源是由S4经过PR4607直连过来的,不对呀SLP_S4已经出来了呀怎么这里怎么没有,难道断线了,表笔一量果真断线,飞好线插电开机0,01加到0.04比之前高了一点。内存供电已经出来了呀怎么还是这样,之前看到时序这款本南桥待机电压时SLP_S3开机后开启的,由于本人比较懒当时测S4的时候没有测S3在主板上看到了转换电压的位置 测量S级没导通没电N沟道的管子G高电平才能导通测了一下G级没有电,G级是由15v经过R3604上拉的测R3604的第二脚0v?断线还是没有15v?15v是由PD4103与PD4101自举产生的量到这里有13v电压,断线了,飞线,插电,开机,亮机。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修机啊。朋友是自己开店的吗?

网友:
原来是腐蚀短线导致造成的故障,楼主对时序了如指掌,真是大师级。

网友:
楼主注意休息,睡眠是最好的休息

网友:
进水什么乱七八糟的故障都有,昨天一个进水的华硕,吧进水地方加焊了一下就可以了,装机后又不行了

网友:
之前看到时序这款本南桥待机电压时SLP_S3开机后开启的      你的意思是说南桥的待机电压是slp_s3电压开启的 ,要是这个意思的话就说错了啊   待机电压是s4 s5 这是待机电压  vccsus3_3  电压为3d3v_s5.  进行探讨中!!!

网友:
进水是不太好修

网友:
故障简单 但楼主思路明了,赞一个,+

网友:
思维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