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2020hd慢慢白屏维修

楼主(2015-12-07):
2020hd开机正常慢慢白屏维修,这个问题屏问题,大多数vgh没有电压,上电测屏电压5v正常,3.3v也正常avdd12v也正常,测 vgh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有芯片从图可以看出 lx和vma汇总到d2一脚整流出24v高电压给q1d极供电,从时测q1e有24v电压说明三极完全导通,测芯片32脚即是com应该有24v高电压输出的但测为0v即是vgh为0v,所以可能芯片内部分损坏,但是手头上没有子弹,只飞线解决这个问题以图

暖。残阳‘’ + 1 赞一个!

网友:
图太少,表示没看懂

网友:
这个24v是进入max8795a再出来的是吗???有个pdf就好了。好好看下。。

网友:
这是经典的故障,

网友:
其实屏上电路不是太复杂 就是配件不好找

网友:
这样直接飞线之后能稳定工作吗?

网友:
看来要多收报废屏了,以作备件

网友:
以前遇到屏有问题的,直接就不修了,现在修屏的经验越来越多啦,受益匪浅。

网友:
芯片内部损坏?这样飞线能根本解决问题吗。还是从别处给个电压到芯片导致正常工作?

网友:
应该把屏型号供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楼主共享下屏电路图纸啊

网友:
慢慢白屏的修的少,最多的就是高压部分了,学习了。

网友:
看见白屏的机子就头疼啊

网友:
又赚钱了,不用什么成本啊。。。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一般看是屏的问题,就果断放弃。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平电路共享下啊。。。。。你飞的是多少V的电压啊?求指教

网友:
这个屏顾客急所以飞线搞好收钱先以后返修慢慢研究,一个星期过了顾客又回来说回原来一样,我只能顾客留下再修了,上面许多人说有可能返修,我也高兴可以研究一下工作原理以后遇到就不怕了,我也订两块max8795a回来,装上一样vgh还是没电压,其他电压正常。那只能看内部结构图和脚定义了阿图以下 从后上面看del,ctl,in,src正常才能输入,测in有12v, src24v两正常,只有del外面c7电容,看一下del脚定义这个电容使上管快速导通条件,芯片换过,只能换这个电容了,换之渴望以久的vgh22v终于出来了,这个才是真的维修好了阿。。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