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修改开机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

楼主(2015-12-07):
通过修改开机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

  按目前来说,许多软件,在安装过程中都会默认设置为开机启动,可是当电脑上的开机启动项越来越多时就会妨碍到我们正常工作,使电脑的开机加速度越来越慢,那么如何使电脑开机加速呢?这就需要查看开机启动项,然后禁止开机自启,下面给大家分享一篇如何通过修改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吧!

  1、在左面上依次点击“开始”-“运行”(或者【win+R】组合键).

  2、然后打开运行窗口,输入“msconfig”运行命令,点击“确定”即可

  在弹出系统配置窗口中,切换到“启动”栏目,即可去电勾选禁止软件的开机启动,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即可

  这时会弹出一个提示框窗口,我们直接点击“重新启动”,生效该设置。

  通过修改开机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的方法,就是这些内容了,有又要的可以根据上方通过修改开机启动项让电脑开机加速的步骤进行。

网友:
很多安全软件都带这功能了好吧,点一下就完了

网友: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 换固态硬盘

网友:
楼主 洋文不认识  不管什么全禁用不影响系统吗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2017-03-04):
这个方法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也可以

现在一般都是通过杀毒软件来禁用开机启动项的,这种比较复杂,不建议使用

网友B:
这种办法也是可以的  不过很少用到 除非客户的电脑没有杀毒软件   才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办法也是可以的  不过很少用到 除非客户的电脑没有杀毒软件   才会用到!

对啊,客户一般都装有杀毒软件的,这种方法对于客户来说有点复杂

网友:
换固态开机速度飞速的上去了

网友:
现在杀毒软件  安全卫士都有这个功能,一般点开都会操作

网友:
杀毒软件都能够了啊。不需要这么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