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cpu温度高

楼主(2015-12-07):
求助一下 cpu温度高 使用电池的时候温度也很高 95度 直线上升 关掉鲁大师温度下降很正常 鲁大师 跑起来 莫散热片很热  散热片是好的 硅脂也加了

网友:
求助大神门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
苹果薄 把散热做好 风扇确定会转    不会热到自动关机就随他去吧

网友:
出风口堵了把  拆开清灰

网友:
苹果的特点啊    装微软系统温度高是正常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一直都是这样,靠外壳散热的

网友:
这个温度正常的,这个是在win下面检测的把?

网友:
怕热就改风扇

网友:
清灰没 还有我见过103°的  只要不关机别理他 或者你进苹果系统看看温度如何

网友:
装WIN7系统温度高正常

网友:
苹果装win7 温度就高, 别折腾了。

网友:
有的机器别看鲁大师,不准的。 不关机没事,不影响

网友:
windows 系统稳定本来就高,没有关系的,我自己的电脑windows随时都是80-90度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不会关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温度103度,会自动关机。估计显卡有问题,跑3d显卡初始化失败,显卡驱动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