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小板拿掉以后会烧坏什么??

楼主(2015-12-07):
接到一个Y450的机器 跑1.2A不亮机 查了下主要电压都有 刷了几个bios不行 查了下小板有个1.8v场馆坏了 换上了 最重要的出去了下 忘了把小板上到机子上去 就开机试机了 然后就0.8A三秒钟掉电了 感觉应该是没上小板 主板搞坏了 不知道能把什么搞坏掉 只好求助各位老师了
掉电

网友:
好像不会烧,上次跟你一样,后来把小电池拿掉放电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烧东西倒不会,估计小板还有问题,仔细测电压

网友:
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拿掉没问题的啊

网友:
我印象拿掉小板,开机不烧东西的,楼主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在

网友:
小板上不上都不会烧什么东西的,查一下除了那场管坏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不插小板也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应该不会这坏了吧 先放电 在装小板试试

网友:
没试过 楼主主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0.8掉电,?是不是到北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