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求助

楼主(2015-12-07):
客户一希捷硬盘刚过保就出现冷机能正常进系统使用,用半个小时到两三个小时就蓝屏,重启后就找不到硬盘,关机等一下再开又可以正常进系统,
给客户换一个二手用上问题不再出现,所以故障锁定在硬盘上,把电路板拆下来发现触点有氧化,用橡皮擦干净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一
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固件还是电路板,还是盘体的问题,因为这盘客户不要了,所以我想研究下。
型号:希捷Barracuda 500GB 7200转 16MB SATA3(ST500DM002)

补充内容 (2016-1-22 14:59):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电路板的问题,昨天收到一块一模一样的坏硬盘,把电路板拆下,ROM芯片换过去,烤机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
硬盘本身问题吧

网友:
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要找到问题原因,修好,能认到盘时MHDD扫描没有色块。速度也还不错,盘很新想修好。

网友:
板子的问题居多,不行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蓝屏之后就认不到了对吧,把硬盘主板上的金手指都清理一遍,这种只能盲修吧,

网友:
主控芯片,bios芯片都加焊一下,看看电阻电容有没有变色的

网友A:
ST500DM002可是单独包装的盘,质量杠杠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500DM002可是单独包装的盘,质量杠杠滴

,这个和我这个问题不相关吧,现在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我这个问题不相关吧,现在是出问题了。

就是,说出个大天来说多好,现在明明就有问题用不了了。

网友C: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刷BIO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IOS的问题  刷BIOS吧

bIos问题应该会直接不认盘。我估计是固件或电路板有元件热不稳定。

网友:
板子问题,板子有虚汗,加汗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应该会直接不认盘。我估计是固件或电路板有元件热不稳定。

电路板主控不良,换电路板,要把bios一起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主控不良,换电路板,要把bios一起换过去

换电路板就不划算了。现在一个好的盘也才一百多点。除非手中有同样的盘。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E:
硬盘电路板出现虚焊了吧,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电路板出现虚焊了吧,个人感觉

我把电路板仔细看了看,没看出哪个地方虚焊。

网友F:
我今天也在修这个盘。我这里有两个。用MDHH扫描色块一个都没有。就是扫描的时候突然就硬盘丢失了。不定时的丢失。装系统也是蓝屏经常不定时蓝屏,蓝屏应该就是硬盘丢失造成的。这个应该是希捷的通病。要是知道怎么修就好了。我们一起研究嘛。明天我去把上面的所有的东西都焊一边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我下。我这里有两块,而且都是希捷的。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在修这个盘。我这里有两个。用MDHH扫描色块一个都没有。就是扫描的时候突然就硬盘丢失了。不定时的 ...

确实一样的故障,我这个还没搞好,你搞好告知一下。

网友G:
把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试下压,如果正常的话就电路板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硬盘挂在其他电脑上试下压,如果正常的话就电路板的问题呀

肯定试过了,是硬盘的问题。弄不好就放一边算了。

网友:
搞好了么 楼主

网友:
还没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不定时找不到盘的,是电路板问题,肯定要换电路板。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500G硬盘,正在拷贝数据的时候,刚好停电了,然后就再也认不到盘了。

网友(2016-01-11):
不是电路板问题 我也有一块 bios 不认的 更换电路板 也不行 等买个数据线刷固件看看

网友:
我这个硬盘也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