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稳压电源到了 简单的修了几台 记录一下 新电源还是比较好用

楼主(2015-12-07):
前两天用了七年旧的怡展 PS-305D 坏了,马上又订了一个新的,今天到货了,试着修了几 台电脑,还是比较好用的,特此记录一下(左边是旧的  右边是新买的)

机器一:用电池可以开机 插适配器大短路 (DELL N4110)

  拆机,裸板一看,没有烧的痕迹,也没有进水,怎么插适配器大短路呢?19V没有问题,保护隔离也是好的,真是怪了,正准备用烧机的时候,把电源头拿下来,单独一个电源头插上万用电源,也是马上5A大短,我去,难道是电源头短路了,用灯一照,发现了问题,好像电源头里面有点铜丝,这里面应该不会有铜丝的,用镊子一取,真的是一大堆铜丝塞在电源头里面,估计是上家做的手脚,上图片看一下,拿出铜丝开机,正常

机器二:不开机(还是DELL N4110)

这个机器拿到手就闻到一股臭味,应该是烧焦了,拆机,看图片

应该是插USB的时候烧的,并且里面进了液体,可能是麦片类的东西 板子直接烧穿了

就把最边上那个USB口取下来,边上的小板直接用剪刀剪掉,不要了,取下那两个坏的USB口,补上一个新的USB口,洗洗干净,开机,OK

机器三:方正 R410IU (客户描述用适配器第一次不开机,第二次插一下有时候又可以开机)

都是些什么毛病的机器,呵呵,直接接新到的万用电源,19V有,开机键5V有,按开关有跳变,就是不开机。
这个机器应该是插上电就有5V 然后3V是通过1804转换出来才能开机触发,但是这个机器插上电也没有5V出来

19V有,2.75V有,1 和6PIN没有电压,估计是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开机亮机,OK

没有啥技术含量,发个贴纪念一下新来的成员  怡展 PS-305D 欢迎你跟我一起战斗。。。。

网友:
LZ技术不错啊,

网友A:
我一直用的安泰信的,电源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你的技术

网友B:
你这电流表牌子没有都没有听过 ,这个坏了会不会电压升30V啊

网友C:
解掉USB口不是少了一个了么 那个板好像也不贵的

网友D:
为啥你们遇到的都是捡钱的板

网友:
维修利器!

网友E:
也想入手个稳压电源,是3位的好用还是4位的啊,以前上班的地方用的是3位数的。纠结中

网友F:
厉害!!!!!!!!楼主这维修量也不错啊  现在都是淡的要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安泰信的,电源只是一个工具,重要的是你的技术

没有称手的工具,你有再厉害的技术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流表牌子没有都没有听过 ,这个坏了会不会电压升30V啊

啊,不会吧,这个可是老牌子,怎么会没有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掉USB口不是少了一个了么 那个板好像也不贵的

是少了一个,板子是不贵,少一个USB口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们遇到的都是捡钱的板

运气好运气好

网友G:
小伙子我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想入手个稳压电源,是3位的好用还是4位的啊,以前上班的地方用的是3位数的。纠结中

只要你自己用的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楼主这维修量也不错啊  现在都是淡的要死啊

确实是淡,但是一天还是要修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伙子我看好你

谢谢领导看好

网友:
LZ生意不错呀现在都整天没事干

网友:
楼主的怡展 PS-305D买的多少钱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铜丝藏在电源头接口里就会造成本身正负极测试点之间阻值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