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WS2360不充电

楼主(2015-12-07):
一台宏碁WS2360认到电池显示充电可以怎么也充不上电、客户换过电池故障还是一样。拆机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异样、没有电路图。测一下充放电相片后面的10欧电阻变为800欧了。换了一个10欧电阻插电池电流跑到1.几安。之前只有0.5安。装机充电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芯片供电脚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