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清华同方sc-198

楼主(2015-12-07):
这台显示器已经确认屏幕坏,但是我不知道从何下手。怎么弄呢。

网友:
屏5V保险坏了没有,还有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也只能查查驱动板给屏供电的5V有没有,其他复杂的,楼主一时也难解决

网友:
那就换屏,不要想了

网友:
没屏型号没测量电压   怎么帮你

网友:
屏的升压电容短路了吧  仔细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就不要弄了,我们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