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无送话 求帮助

楼主(2015-12-07):
求救啊师父们,手机屏幕排线坏了 触摸乱跳 听筒和前置摄像头都坏,都是屏幕问题怎么会连送话器也坏了,只能免提有用,录音电话SIRI都没声,但有时锁屏一会解锁后又可以用,锁屏或者过一会又不行了,尾插的送话要命啊。屏幕坏应该不会影响下面的送话器吧?

网友:
若换上屏幕听筒好了 可以排除主板音频IC问题吗?是不是换尾插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