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la-9641p 开机电流0.043 求助

楼主(2015-12-07):
  这款机器是四代的南桥   BIOS已经刷了  还是老样子  开机动作是有的  待机正常   就是触发以后电流非常低 只有0.043 然后掉电  可以重复触发  现在这种情况 修的到基本为0    所以前来求思路一条 触发低电流以后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 南桥供电 都有的  显卡和CPU供电没有!   求大神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5-12-8 10:01):
封贴  此机器修复!!!!!!!!!

网友:
自己的帖子  先顶一下  涨涨人气  求围观  求指点啊

网友A:
我也帮你顶下,让高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帮你顶下,让高手帮忙。

谢谢帮顶  静等高手!!!!!!!!!!

网友:
来个大神呗!!!!!!!!!!!

网友:
不会是桥虚焊了吧

网友:
不是的  做过了

网友:
IO 呢      这IO有程序   ,机器能充电不

网友B:
先刷个BIOS  测下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  测下CPU供电

bios 已经刷了   不是说了没CPU供电吗   你看帖子了吗?

网友B:
那你测CPU 的 电压 条件都够吗

网友C:
这个待机电流看一看待机电路啊

网友:
我也来支持你一下,帮你顶贴,等待高手解答,月饼哥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测CPU 的 电压 条件都够吗

显卡电压都没得  测什么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电流看一看待机电路啊

能不能不扯淡

网友B:
CPU电压在 显卡电压前边出 不信你看看时序

网友D:
ec bios刷了吗   还有看下+3v 转换  各路电压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 bios刷了吗   还有看下+3v 转换  各路电压产生

ec的  是自带程序   不好刷  转换电路 正常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有一项供电没有产生造成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在 显卡电压前边出 不信你看看时序

真是“涨”知识了  不要欺负我们这些无知的人  混淆视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有一项供电没有产生造成的掉电

我再查查看吧!!!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把解决的问题说出来啊

网友:
我也在修呢,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2016-01-08):
怎么修复的?能分享下么 ?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不知道说得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