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待机不解发的通病

楼主(2015-12-07):
首先该机器无进水,接机时VCC3SW 正常,pwrshutdown#为HIHG,EXTPWR#为LOW,按时来说,以上三点正常后接着会输出待机ON信号,然后待机芯片VCC3M正常,VCC5M输出,然后应该再输出MPWRG,但测量MPWRG时发现无电压输出,即然前面所说的条件都满足了,为啥还不输出MPWRG呢?再查 TB芯片供电芯片,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 如下图R1101断线,但是我实测的时候是有3.3V,证明断线导致驱动电压不足。所以到头来还是-PWRSHUTDOWN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机器仔细

网友A:
这是通病吗???

网友:
修机器很有耐心,技术不错

网友:
断线了吗

网友:
这个老机器 很醉人的  不过还好点位图够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吗???

这应该不是同通病,人为造成的短线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 都有一年没修到了

网友:
这机器基本修不到不触发的!暗屏修的多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多的通病啊

网友:
主板受潮了吧。这板子受潮就断线

网友:
学习了  这种IBM的我一般不会修

网友:
这应该不算是通病

网友:
IBM的机器,断线的修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最多的就是重启不显示

网友:
这里都是过孔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