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 E125可以开机 但是不能插硬盘

楼主(2015-12-07):
联想 THINK E125可以开机 但是不能插硬盘,硬盘拔掉量各项供电都正常,硬盘插上去第一次也能开机,2秒左右时间就会掉电,掉电以后量3 5V供电正常,按开关没有反映,必须把电源拔掉,才可开机 为解决,求助中!!!!!!!!!!
掉电

网友:
那不是就是供电不足咯

网友:
看下供电 数据,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显然是供电不足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要么就是南桥了

网友:
看下供电转换场管

网友:
先换个硬盘 不行再测硬盘接口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硬盘供电相关的问题。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桥,供电,没得选

网友:
量硬盘那里 的转换管 的电压。

网友:
查硬盘铁壳子有没碰到主板?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得到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