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 独显 2.0 修改后的BIOS版号X450CC 2.0

楼主(2015-12-07):
独显的机器,2.0版本,原机修改过 BIOS的,是BIOS 坏了刷了绝对亮机 解决点亮慢的问题 开机0.9掉电等问题

X450CC 2.0.zip

网友:
下一个可以用

网友:
哎,班号也不加上去。还得冒险一试!!!

网友A: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B:
有刷好的兄弟吗 ?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2016-01-30):
版号就是内存插槽上的这个X450CC,2.0版本的,修改过ME文件的,下载了请保存原件,这个刷进机器里面在保存出来里面的信息就不一样了

网友:
可以用的,版号就是内存插槽上的这个X450CC,2.0版本的,修改过ME文件的,下载了请保存原件,这个刷进机器里面在保存出来里面的信息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好的兄弟吗 ?

我就是修改过ME文件,几秒亮机。才放上来的,绝对不是灌水,请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心下载!!!

是的,不是水贴的

网友(2016-12-22):
BIOS秒亮机666

网友(2017-08-26):
亮机很快,但是网卡不能用,确认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9-27):
X450cc 2.0 独显上机试过,确定是好的,放心下载! 同时谢过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