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T6-3集显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5-12-07):
如题,一台海尔T6-3集显笔记本,板号 DAJW2MB160D REV
故障  电流跑00,无反应
查 PQ23 G级无电压 D级 19V,S级 0.4V,无图纸,不知道这个控制信号是哪个芯片给的,求助

网友:
论坛上找半天了,都是独显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这个PQ23 本体标识 M3016D,这是个什么类型的管子?求助

网友:
跑  电路   lz

网友A:
有没有知道M3016D是P管还是N管啊?

网友:
只能耐心的跑一下电路了。

网友:
没人见过3016D这个管子吗,我只想知道它是什么沟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知道M3016D是P管还是N管啊?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学校教过怎么分辨 N P 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学校教过怎么分辨 N P 管的吧

弄明白了是N管,所以查找G级控制电压来源,应该是来自8682L,测8682L电压输入脚  1脚VAC 19V
输出控制ACAV 3.7V 往下没有电路图,没法查

网友:
下载下来和实际板子对不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