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 s6505 电源psr70-a

楼主(2015-12-07):
谁修过psr70-a电源 接220v电压输入指示灯闪
电源

网友:
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提问题要详细介绍故障现象,测量过程和相应的参数才是,最好上图供大伙参考。

网友:
大电容电压只有300V PFC用 uc3854adw ic供电电压18v

网友:
C:\Users\admin\Desktop\1449736713290.jpgC:\Users\admin\Desktop\1449736660399.jpg图片太大了

网友:
正面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