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5-12-07):
三星RV411键盘不能用,准确描述为:键盘部分键按不出来,部分键蹿键(就是打A出B)
换过三个键盘,故障一模一样,还是那些键不出字,还是那些键蹿门
刷过BIOS无数一个,故障一模一样,还是那些键不出字,还是那些键蹿门
换过二个键盘控制器(IO芯片).帮故障一模一样,还是那些键不出字,还是那些键蹿门
键盘接口到IO之间,没有任何的电容和电阻.
换过CPU,内存
也用纯裸板试过,即不插触摸板,电源开关板,不插屏线等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打值,或许断线了也说不定

网友:
测测键盘到IO是不是有并线连了?要不换个南桥试试,成本有点大了

网友:
打键盘接口和ec端的阻值,是不是有连在一起的,键盘接口清理干净

网友:
不行换南桥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 io坏了  断线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A:
我修过一个也是搞了N久  电容全拆了 ,EC 换过了  BIOS刷过了  最后换了键盘接口好了

网友:
以前修过N台

网友:
查看一下屏是不是换过

网友B:
把原屏的程序刷到这块屏里面就好了。三星很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
键盘接口与IO之间的 排容或电阻 元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键盘接口坏的

网友:
EC或查通断

网友:
会不会是ec条件不满足

网友:
跟桥没有关系 不要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也是搞了N久  电容全拆了 ,EC 换过了  BIOS刷过了  最后换了键盘接口好了

那你见过按键盘死机的吗  那个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原屏的程序刷到这块屏里面就好了。三星很多机器都这样

跟屏程序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把相关电容全部替换即可。

网友:
肯定某组信号有问题啊,打阻值测啊。 这问题多简单啊

网友:
键盘部分键按不出来,又确认键盘是好的,肯定有断线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