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70B 大小写灯闪3次

楼主(2015-12-07):
HP 6470B 大小写灯闪3次,开机无显示,电流在0.6-0.7A,插不插内存一样。各电压正常,怀疑不过内存,测内存系统总线没电压。重定BIOS,故障一样。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不过内存,先打下内存条件,

网友:
闪3下:内存不能正常工作   但不表示就换内存就好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啊

网友:
北桥吧 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把电压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发现在内存管理总线断线,但接好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值得佩服,我只是一个小小白,学习中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

网友(2016-01-15):
有没有见过电流0.178不显示的

网友:
大小写灯闪了3次?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