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7a 不充电

楼主(2015-12-07):
E47A 电池不充电  测充电电压 19V,  明显偏高  ,测PQ70 短路  更换 还是一样  继续往上查,测PQ62 也是短路  更换 。测电池不装 充电端有电压慢慢上升,直到19V  (无解)   装上电电池  充电电压正常 问题解决  附电路图

网友:
19V,直接通了,换充电管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先换电池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帖子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答,多发贴,多奖励。分多多哒。

网友:
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已解解决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隔离管坏了 导致的

网友:
秒杀呀,管子击穿了直接通了把

网友:
烧坏电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