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3(b3)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2-07):
这个板子拿来是不触发强行短接绿就可以触发.断电后冷一会又不触发了不知道哪的问题开关有5V电压.哪位高手说下是哪儿的问题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标题给你改了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830-1-1.html
参考徐总这个H55的时序去修修看

网友A:
楼主 你的积分........怎么这么少

网友:
按时序检修。。估计是IO +桥 空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积分........怎么这么少

这个是求助贴,不要乱加分,已经撤销加分
我的分数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求助贴,不要乱加分,已经撤销加分
我的分数不少吧!

不是,我是看他分太少,热心了一下,下次注意

网友:
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了,你强行启动会给bios电池充电,所以断点几分钟还能开机,等电池电放完就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