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I

楼主(2015-12-07):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说做不上系统,进03pe掉电,看论坛里说铁壳坏了。我这个是换了铁壳故障依旧,更换CPU背面NEC大电容解决此问题。NCE大电容一般都是三星冬至笔记本坏的多

网友A:
如果看到是NEC大电容毫不犹豫直接换掉

网友B:
会不会有挑适配器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挑适配器的毛病?

我用的可调电源,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到是NEC大电容毫不犹豫直接换掉

恩恩,新手学习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