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w9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楼主(2015-12-07):
客户送来飞利浦190ew9显示器,故障现象表现为不通电,拆机后打值,保险正常,整流桥正常,后级5v供电阻值正常,12v供电阻值正常,准备更换电源芯片k845,结果翻半天找不到,只找到一块同样的板子,不过芯片型号不一样是k823,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更换后,奇迹出现,亮机了,烤机4小时无故障,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亮一下灭 或者 指示灯显示不亮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亮一下灭 或者 指示灯显示不亮屏吧

嗯,整机不通电